[求助] lvs错误不明白

楼主(2015-06-02):
calibre 跑lvs,没跑完就停止了,报错:
Wrong pin count in file "../xxx.net" at line 254: expected 2 pins, but found 0
Wrong pin count in file "../xxx.net" at line 255: expected 2 pins, but found 0
Source could not be read.
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块没用识别层标示PIN?也就是端口没用LABEL打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用什么工具跑的?CALIBRE?

网友:
是不是include进来数字网表、然后数字部分没加电源地?

网友:
感觉跟用calibre窗口跑的不一样,是不是layout上调用的cell是空的,可能路径不存在了,所以无法跑。如果DRC能跑,就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label有打上,别的模块都能跑过,就这个模块有个电容器件,就遇到问题,calib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lvs 用的网表是从电路直接导出的,感觉是网表哪里出了问题,报错的地方是个电容

网友B:
我觉得是网表出问题了
.subckt cell1 a  b  c
xcell2  a b  c  type1
.ends
.subckt  type1 a
.....
.ends

子类型 type1 少了 b   c
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网友:
他的报法是器件应该有两个pin,但是没找到。
你先试试单独run电容,以及看看网表的写法,需要include的就include,这个只能慢慢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电容你少了些什么识别层没画上。然后LVS认不出来那个是电容?同建议单做个CELL跑电容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是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有个没有定义的电容,导出的netlist是错的

网友(2016-10-0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没有定义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全局变量 数字模块

网友(2024-04-10):
这个问题我也碰见了,calib 抽取原理图网表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我这边原理图里面有+- 这些特殊的符号,然后就会出现原理图抽取错误(应该是软件的bug)把子模块的pin口名字改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网表出问题了
.subckt cell1 a  b  c
xcell2  a b  c  type1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