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0的FILLER

楼主(2015-06-02):
用的是SMIC130的工艺,在库文件里只找到了FILLERCAP(FILLER with metal,最小的是FILLERCAP4TL),但是没有找到不带METAL的filler,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做呗

网友:
怎么可能呢, 肯定有普通filler without metal的啊, 查FILL*

楼主:
真的没有啊。。。我查了好多遍了...还有个问题是该怎么用Calibre加dummy呢,具体怎么操作呢?原来看过一个方法是用calibre来插入dummy metal,然后用milkyway来转成FILL view,然后从ICC中与cellview一起出GDS。 怎么样转成FILL View呢?

网友:
找smic要dummy的rule,就可以加了

网友:
也可以用 ICC 加 dummy metal, insert_metal_filler 這個指令參考一下.

网友(2016-11-29):
有些代工厂不提供dummy的rule,不知道直接添加有什么问题?

网友:
指metal filler的rule没有,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没有添加dummy的rule吗,那就在ICC里添加一下,然后做DRC试试,应该是可以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