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中的driver问题

楼主(2015-06-02):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vif.cmd_en  <= 1'b0;
      vif.op      <= 1'b0;
      vif.addr    <= 8'b0;
      vif.wr_data <= 8'b0;
      while(!vif.rst_n)
         @(posedge vif.clk);
      while(1) begin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begin_tr(req);
         @(posedge vif.clk);
         vif.cmd_en  <= 1'b1;
         vif.wr_data <= ((req.op == R) ? 0 : req.wr_data);
         vif.addr    <= req.addr;
         vif.op      <= ((req.op == R) ? 0 : 1);
         @(posedge vif.clk);
         vif.cmd_en  <= 1'b0;
         vif.wr_data <= 8'b0;
         vif.addr    <= 8'b0;
         vif.op      <= 1'b0;
     //end_tr(req);
         @(posedge vif.clk);
         if(req.op == R) begin //注意这里!!!
            req.rd_data = vif.rd_data;
         end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
   endtask

这是driver的代码,我不明白的是数据不都是有sequence产生的吗?这里面怎么还有对iterface的驱动呢?

网友:
driver的本职工作就是先从sequence中取数据,再按照相应总线行为把数据驱动到interfa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现在想明白了,当时是刚刚接触UVM,其实是这个代码写的不够规范,规范的代码driver只是起到传递数据的作用,对于数据的赋值都是sequence做的

网友(2015-07-03):
回复 网友B:

   赋值是在driver中做的吧,sequence只是负责产生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谓的赋值难道不是数据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写法是可以,但是在实际中一般不会这样写,最好的是driver知负责传输,sequence才负责数据的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错了,这有点像monitor的功能,但是还是归为反馈模型比较合适。这时候sequence可以利用这个req做点事,把req给rsp也是可以的。况且有些情况下没有monitor, 把DUT上的输出赋值给req就可以拿输入输出做check了

网友:
通过get_next_item抓到了SQR送过来的transaction, 在DRV中将数据从TLM层分解为bit级别,然后通过interface送给被测设计。

网友:
1、你这个是典型的总线读写操作方法,且读写操作写到了一起。
2、从重用及可读性考虑还是读写(drv与mon)分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