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精度是怎样测的??

楼主(2015-06-02):
看精度表达式,感觉好复杂啊??用cadence怎样很快的计算精度??

网友:
精度是一个总的概念,包括
线性调整率
负载调整率
参考电压源的偏移
误差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
输出电压的瞬态变化量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明白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