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driver的问题

楼主(2015-06-02):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vif.cmd_en  <= 1'b0;
      vif.op      <= 1'b0;
      vif.addr    <= 8'b0;
      vif.wr_data <= 8'b0;
      while(!vif.rst_n)
         @(posedge vif.clk);
      while(1) begin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begin_tr(req);
         @(posedge vif.clk);
         vif.cmd_en  <= 1'b1;
         vif.wr_data <= ((req.op == R) ? 0 : req.wr_data);
         vif.addr    <= req.addr;
         vif.op      <= ((req.op == R) ? 0 : 1);
         @(posedge vif.clk);
         vif.cmd_en  <= 1'b0;
         vif.wr_data <= 8'b0;
         vif.addr    <= 8'b0;
         vif.op      <= 1'b0;
     //end_tr(req);
         @(posedge vif.clk);
         if(req.op == R) begin //注意这里!!!
            req.rd_data = vif.rd_data;
         end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
   endtask
这是driver的代码,数据不是sequence产生吗?这里面怎么还有对interface的驱动啊?
        @(posedge vif.clk);
         vif.cmd_en  <= 1'b0;
         vif.wr_data <= 8'b0;
         vif.addr    <= 8'b0;
         vif.op      <= 1'b0;

网友:
driver就是对DUT做驱动啊,只不过是通过interface实现的env和dut的连接,这里表现出来就是对interface写数据咯,你再了解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iver不是把sequence的数据传输给DUT吗?它自己产生了数据不会和sequence的数据冲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着只是在某个clk时,清空数据总线上的内容,然后后面又重新赋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现在想通了,都不知道我以前怎么会那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