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ICC工具中soft macro和hard macro?

楼主(2015-06-02):
求教一个问题,如何理解ICC工具中soft macro和hard macro的概念?soft macro和hard macro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soft macro是 place&route的 partition,  hard macro是真实的本来的macro

网友:
小白表示,Marco是啥啊,一直看到,但是搞不懂,是不是电路里面的一个功能模块的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按你的解释,那soft macro就是可以进行place&route的,hard macro就是做好的不能改动的东西?

网友(2017-07-24):
回复 网友A:

    这解释很6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