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g2out的hold违规过大,怎么修啊?

楼主(2015-06-02):
PT中reg2out的hold违规如上图所示,这么大的违规应该怎么处理啊?  如果只插buffer,那插的太多了吧?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啊?注:virtual clock设置的是6.1ns,该值设置太小的话,setup检查就过不了了!!!   请问一下:在PT分别检查setup和hold时,virtual clock能分别设置不同的值吗?
图片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发了两张,却重复显示了!

网友:
这两条是false path 吧

网友:
首先确认这条路径是否存在,其次可以看到capture clock的clock是理想时钟而且Latency很大,再次确认一下是否合理

网友:
为什么不设置output_delay呢

网友:
virtual clock 的latency不对吧,cts之后,要把real clock的latency设置到virtual去

网友:
set_latency_adjustment_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