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开路

楼主(2015-06-02):
最近收到客户退回的几个电源。是降压型电路。采用的是工字电感,不知道为什么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电感引脚上铜线断开了。最寄怪的是断裂处的磁芯发绿色。。。。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断裂的都一个有一个绿点。绝对不是电感本身留下的。请高手帮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氧化铜是绿色

网友(2016-01-23):
工字电感后的电容太大了吧,然后工字电感线径又太细,启动的时候电流太大了?!

网友:
工字电感后的电容是否太大了,然后工字电感的线径又太细,所以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烧几次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