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V5或V6开发板的电源与FPGA芯片间串联一个小电阻

楼主(2015-06-02):
现有Xilinx的V5 ML505开发板和V6 ML605开发板各一块,由于课题需要,希望在电源与FPGA芯片间串联一个小电阻,阻值在20欧左右,但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连接,请问应该怎么做啊?两块开发板任意一块能够实现就可以了。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一般是加不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加进去的。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要干啥,但是VCCINT一般电流比较大,加入20的电阻压降会比较厉害,可能你FPGA都不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外部电压适当增大一些,使得经过电阻之后的VCCINT在1V左右,这样可以吗?

网友:
Sáng xinh g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