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组合逻辑与复位

楼主(2015-06-02):
各位大侠们,小弟不才,请教一个问题,复位信号可以当做组合逻辑的一个条件不? 小弟对组合逻辑理解不是很深入,请各位赐教一下。

网友:
同步复位中,复位信号是组合逻辑的一个输入,用于控制FF的前级的MUX

网友:
一般情况,组合逻辑不需要复位控制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组合逻辑=基础门电路(与、或、非、异或)的组合
复位一般用于时序电路中...

楼主:
如果需要复位信号来清除组合逻辑的初始状态?

网友:
1、复位信号一般不要出现在组合逻辑中
2、组合逻辑要什么初始状态
3、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always@(pos clk or neg rst_n)
if(!rst_n)
     a <= 1'b0;
else
     a <= b+c;

assgin dout = a & (c+d);

这样组合逻辑dout就有初始状态了。

网友:
楼上你的代码会不会出现毛刺?

网友:
厉害,看的很仔细的哦,确实可能会出现毛刺

楼主:
回复 7# haimo 就是希望给组合逻辑一个初始态,正如你说的,组合逻辑一般都不用给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是这样:
always @(*) begin
    if(!rst)
          a = 0 ;
    else
           a = b&c ;
end

不知这样有什么问题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b,c是时序逻辑输出,他们通过rst_n复位,
这样直接assign a = b&c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这样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