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a0386微波放大器

楼主(2015-06-02):
楼主新手一枚,刚刚涉及射频。由于需要要用到MSA0386这款射频放大器,看了它的数据手册,尤其是上面电路,云里雾里。==

说说哪不懂吧。。  这个微波放大器数据的截图在下面。。
1 第1张图里的Vcc要大于7V,Vd为5V。是只要正的电源电压供电,Vd都保持在5V吗?  电路Id是指流经电阻Rbias的电流,还是输出电流?
  如果电源供电正12V,放大器左边的C取150nf,放大器右边的C取100nf,Rbias为120欧,结果会怎样?
2 放大器理论和实际的增益怎么计算??  还有电路通频带怎么计算?
3 仿真。。。

网友:
1 是只要正的电源电压供电,Vd都保持在5V吗?
ans. 對, 只要電源大於7V
2 电路Id是指流经电阻Rbias的电流,还是输出电流?
ans. 流经电阻Rbias的电流
3 如果电源供电正12V,放大器左边的C取150nf,放大器右边的C取100nf,Rbias为120欧,结果会怎样?
ans. Id會增加, 增益也增加(datasheet figure.1)
4 放大器理论和实际的增益怎么计算??  还有电路通频带怎么计算?
ans. 請看 datasheet figure. 1
3 仿真
ans. 不太需要, 最多微調前後的matching電路

楼主:
回复 2# telinsun  太感谢了!!对了,微波放大器输入、输出两端的电容改变有啥影响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RF输入端 输入的是电流,这样会有放大作用不??

网友:
那要看你的頻率範圍, 如果很寬可能無法兼固最高以及最低信號

回复  telinsun
  如果RF输入端 输入的是电流,这样会有放大作用不??
引用 网友B:

你的問題問的很奇怪, RF電路是能量轉換所以要求阻抗匹配, 如果只輸入電流表示你的信號源是類似電流源, 等效電路是屬於高阻抗, 在輸入端會是阻抗不匹配, 使MSA0386的增益會降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做个光电探测放大电路,频带达到射频范围(300MHz以上)。光电二极管实现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的转换,有光照的情况下会产生光电流。而它的高频电路等效模型就是一电流源与结电容并联。 由于频带较宽,所以采用微波放大器。

网友:
回复  telinsun

我是想做个光电探测放大电路,频带达到射频范围(300MHz以上)。光电二极管实现光信号和 ...
引用 网友B:

原來你是要光電轉換, 那你選錯零件了, 你應該要用跨阻(轉阻)放大器(transimpedance amplifier, 簡稱TIA), 用google搜尋就會找到你要的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 如果光电探测 IV转换部分用跨阻放大器进行电流-电压转换,第二级放大器用MSA0386这类的DC-上G带宽的低噪声射频放大器,这样的电路用啥软件可以仿真??

网友:
回复  telinsun
我想问下 如果光电探测 IV转换部分用跨阻放大器进行电流-电压转换,第二级放大器用MSA038 ...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你要先研究決定好跨阻放大器, 再來看看是否需要MSA0386?
1. 如果不需要MSA0386, 那就只需要能模擬跨阻放大器的軟體就行了, 譬如Cadence Orcad
2. 如果需要MSA0386, 那就需要能模擬這兩個的軟體, 這時用ADS或是MWO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有支援spice 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电脑上安装有ADS,但感觉用不来...   MWO怎么样??弱弱的问句,有木有下载链接?有的话,麻烦发给我一下...
还有个问题,Pspice、Multisim这些软件能仿真含有射频放大器件、普通运算放大器的电路不?? ZAP文件还可以转成哪些文件形式??

网友:
你用站內搜索"awr"試試, 不過要小心AWR,早期版本有後們, 一般pspice 軟體無法模擬RF零件, 所以如果要模擬這兩個零件大概要用ADS或其他類似軟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电脑上ADS和awr都装了。ads2009,awr2002和2011,,不过2011的版本没破解,用不了。。。  ads在导入Pspice模型(cir文件)那 和  导入MSA0386元件模型那 卡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你的步驟有錯, 請參考youtube視頻教學在2分44秒的設定步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UmprSDd3k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先去看看视频。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视频看不了啊。。。

网友(2016-04-15):
这个芯片做个放大器不错

网友:
可以研究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做出来没

网友(2016-06-29):
哈哈  成功使用msa0386

楼主(2016-12-14):
回复 网友C:

   很久没关注了。。。 后面没做了。。。   坛友,,你用来当运放使用,电压放大倍数有多少倍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