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栅源耐压10伏的工艺可以用于需要20伏耐压的应用么?

楼主(2015-06-02):
工艺的栅源耐压最高10伏左右,电路里有的地方栅源可以达到20伏,这种情况可以实现么?有什么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逻辑一般用低压部分完成,再用单管逻辑输出。

网友:
不能用!
除非改设计结构

网友:
用cascade结构减少Vgs

网友:
加电平移位电路吧

网友:
管子栅源极不可超过10v,按照工艺要求来做

网友:
栅源不超过10V,源漏呢?

楼主:
用cascade结构减少Vgs
引用 网友B:

逻辑电路怎么办呢~比如反相器~

楼主:
栅源不超过10V,源漏呢?
引用 网友C:

源漏耐压很高,20、40、60V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做个高压转低压的Regulat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先电平转移,而且栅源耐压那么低,貌似只能用的单管了。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要先电平转移,而且栅源耐压那么低,貌似只能用的单管了。
引用 网友C:

用电平转移把低压变高压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不过要用低阈值的耐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