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gating与功耗的关系

楼主(2015-06-03):
请问一下当合成clock gating之后

并且在没有关闭位元的情况下

是不是clock gating输出讯号传递到的flip-flop个数越多,功耗则会越大?

因为当我做完ptpx之后,发现clock gating cell的switch power明显大幅度上升

造成我的电路功耗提高许多,想请问各位高手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
就算EN信号一直不关,插Clock Gating信号这个动作本身会大幅降低面积,所以这个结果不合理。

楼主:
那为什么我的功耗反而不会变低
是因为fant out数太多吗?

网友:
你的ptpx采用的什么flow,是vcd还是saif,以及采用这两个flow的输入激励是否具有代表性。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因为clock gate cell本身会增加功耗,但是gate clock之后可以给后面驱动的逻辑减少switch power。
所以要看你的ptpx输入激励,如果激励中没有gate clock,功耗反而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