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电路图提取网表出问题

楼主(2015-06-03):
我是个菜鸟,接触这个软件才2周。想用calibre使用DRC和LVS,版图能通过DRC,LVS需要从电路中提取网表,但我IC5141在提取网表时,在CIW中出现如下问题:
ERROR: Netlister: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hspiceS spic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for instance nmos in cell inv.
Either add one of these views to: Library: gpdk180 Cell: nmos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to contain an existing view.
使用的库是GPDK180_v3.2。

请问哪位大侠能帮忙解答一下如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export cdl的时候选择schematic 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说说详细步骤。我现在是先打开原理图,然后进入ADE,然后再SETUP中选择simulator/Director...,在弹出窗口中选择Hspice,然后选择simulation下的Netlist--》create Final
但告诉我的就是那两个错误,且没有netlist生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nonono,这是create verilog netlist   你在CIW里边点file->export->cdl 注意选择analog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通过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27):
回复 网友A:

    用脚本怎么实现电路cdl网表提取,我用的是ic61,用这个命令si.
-batch -command netlist运行不了啊?

网友(2015-11-01):
我的需要设置fullpath,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