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it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3):
我在.cdsinit里加载了一些快捷键的设置 layout的都好着  schematic里的就是出不来 ,而且在启动ICFB后在CIW里边报“ NO application registered for prefix schematics"
请大神帮忙解决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chematics而不是schematics

楼主(2015-07-08):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1-04-19):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怎么就解决的呀?求助!求助!求助!感谢

网友(2022-02-18):
我也是第一个字母没有大写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5-27):
请问这个报错是不是还跟别的原因有关?

网友:
大小写注意下,很多地方都是大写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