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关于PLL里电荷泵仿真问题

楼主(2015-06-03):
电荷泵用了误差放大器钳位,当开关都闭合时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这时用stb仿真,我需要仿真电荷泵输出电压(同时也是放大器的输入电压)从0.2-1V时的相位裕度,想问一下这个0.2-1V的电压如何加上呢,直接给电压源会影响正反馈的通路,结果就是和开关断开的结果没有区别

楼主:
有木有人啊?

网友:
AC开路,DC短路的元件,超大电感或者电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用了一个大电感,仿的结果应该是对的,确实是存在不稳定的状态。请教一下你知道这个电荷泵如何能实现较好的动态匹配么?静态匹配可以做到,但瞬态仿真的结果会有过冲、振荡的电流存在,经过滤波器也不容易稳定好。

楼主:
额,网不好,发了三次

网友:
DC 0.2~1相位裕度都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结果如果正负反馈都存在的话某些电压点裕度就不够了,我在想两边电路是完全对称的,正负反馈深度也是几乎相同的,一个周期内开关同时闭合的时间很短,所以整体上肯定是负反馈。但是在闭合的这段时间内,可能是因为这边LPF作为负载,就会出现正反馈更强的情况,这该如何调整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pf作为负载,为什么正反馈更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仿真结果是整个增益和相位曲线在某些电压下会正反馈更强。有LPF的那端应该是极点更小,所以增益曲线会有一个上升再下降过程,但是最开始低频的时候增益是12dB,相位是0度。就是正反馈更强了吧,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2020-08-24):
最近弄这个结构,DC仿真匹配可以,tran一跑充放电电流就不对,下边的电流源正常,上边的电流就大了一倍数值也不固定。用理想的op,出来的电流太大本来是25u的设计弄到三四百u,不知道vcvs是不能这么用吧。太试了好久也不对

网友(2021-01-16):
同问VCVS怎么作为理想运放接到电荷泵回路中去

网友(2021-10-25):
这种带开关的电路用stb仿的正确么?我觉的应该用pstb仿,但是这个时候的输出如何模拟锁定时候的电压又是个问题

网友(2022-02-19):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完整电路原理图啊

网友(2022-07-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用了一个大电感,仿的结果应该是对的,确实是存在不稳定的状态。请教一下 ...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弄这个结构,DC仿真匹配可以,tran一跑充放电电流就不对,下边的电流源正常,上边的电流就大了一倍数值 ...

遇到类似的问题,试过理想op和vcvs都不行,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弄这个结构,DC仿真匹配可以,tran一跑充放电电流就不对,下边的电流源正常,上边的电流就大了一倍数值 ...

跑瞬态这个结构的电流源的栅极电压会因为源极电压有跳变而产生跳变,导致输出的电流与设计的不相同,比如说下面NMOS设计的电流是30uA,瞬态时开关一打开,栅极电压从600mV掉到580mV,可能输出电流就变成25uA了,PMOS那边变得更剧烈,可能掉到10uA以下,不知道你在仿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23-10-28):
引用 网友D:
最近弄这个结构,DC仿真匹配可以,tran一跑充放电电流就不对,下边的电流源正常,上边的电流就大了一倍数值 ...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2024-02-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用了一个大电感,仿的结果应该是对的,确实是存在不稳定的状态。请教一下 ...

请问这个动态失配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把不含有尖峰的电流求和后是匹配的,但是实际仿真不可能把尖峰都去掉去积分,而且这个尖峰产生的电荷差也会积累到LPF上,不知道对锁定的精度是否会有影响,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估这种动态失配的大小。想的是让尖峰完全对称?但实操上好像又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