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S里面的Yield功能

楼主(2015-06-03):
我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用器件厂家提供的电容电感design kit(比如村田官网上提供的电容电感的netlist模型)里面的元件模型进行yield功能分析?我试了一下,感觉不行,因为那部分功能是灰色未激活的状态。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谢谢了!

网友:
里面的参数都是固定的,不能直接做yield分析;可以自己按电感、电容的模型用理想元件搭一个模型,然后通过优化等拟合到村田等的模型上,再设置搭建的模型的参数做yield分析;还有也可以直接把村田等的netlist模型里的参数修改为对应的统计分布状态参数,进行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非常明确啊,我知道了,学习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2015-08-07):
具体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