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频率补偿的疑问

楼主(2015-06-03):
请教大神,(1)此处的Cc的补偿原理是什么啊?我cadence仿的时候M22一直处于截止状态,阻抗无穷大,那怎么算零极点(2)M19在满载和空载时都处于线性区吗?大概需要这个功率管产生多少dB的增益(3)此处Cm的补偿原理也不是很清楚,加1pf的Cm,主极点就跑到几十Hz了,怎么破

LDO

LDO

网友:
M22和Cc组成动态补偿,其零点位置随负载变化而变化,M22不可能在所有负载条件下都处于截止状态,其工作状态和功率管状态一致。M19在满载时处于线性区,而空载时应处于截止区。

网友(2015-08-28):
M22没有直流通路,当然是截止区

网友:
你的反馈信号怎么没接回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