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楼主(2015-06-03):
今天在做LVS时除了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的错误
Cell Comparison部分是正确的。
这里贴出我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排除有其他原因存在:

.subckt mim_cap POS NEG B
.ends

修改为

.subckt mim_cap PLUS MINUS B
.ends

暂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求大神解释下。

网友:
有点儿印象是POS NEG是针对内建器件的,变成X开头的自定义器件要用plus minus,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下svrf,貌似自定义器件也可以用POS NEG。

    是不是这里要跟pcell里面的定义match起来。Pcell里面的cdf有termName定义,还有那些view也有term name。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手头的一套库,电阻和电容在CDF里面都用的是PLUS和MINUS,在command file里面电阻用的是POS和NEG,电容用的是PLUS和MINUS。这套库验证是好的,导出来的网表也没有额外include任何东西,所以可能没啥关系。

网友(2019-04-04):
正巧也碰到这问题了

网友:
把lvs result往下拉,应该会看到错误信息,就是网表和版图器件名称的对比。主要出现在手动添加的subckt里,遇到过的一个情况是网表写的WBPAD,版图抽取出来是wbpad,把网表修改了就好了

网友B(2021-07-21):
工艺本身问题,跑lvs需要临时修改下网表,使版图和原理图端口pin的名称对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艺本身问题,跑lvs需要临时修改下网表,使版图和原理图端口pin的名称对应。 ...

大佬,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如何改网表吗,谢谢你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如何改网表吗,谢谢你

calibre-lvs界面,inputs-Netlist,在spice-files打开。export前面的√需要去掉,不然改了没效果。

网友(2024-03-23):
box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B:
工艺本身问题,跑lvs需要临时修改下网表,使版图和原理图端口pin的名称对应。 ...

你好,我再smic的工艺上也碰见了这个问题,除了改网表有其他的方式解决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