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时序仿真出错

楼主(2015-06-03):
我用modelsim进行时序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 ** Error: (vsim-3043) E:/modelsim_prj/timetest/test.vo(65):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clk_out~output ' in \clk_out~output .bus_hold.
#         Region: /test_top/U1
哪位大侠遇到过???搞了一天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
because clk_out is not defined.

楼主:
功能仿真可以,直接通过quartus 调用modelsim仿真也行。就是直接通过modelsim仿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能仿真可以,直接通过quartus 调用modelsim仿真也行。就是直接通过modelsim仿真不行。。。。要修改vo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