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了Medici 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5-06-03):
1 copy of MD locked (expires 31-dec-2019)....

Error number 1036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0
File system error #       1 was detected in the attempt to open
the input file.
file: new15

网友A(2017-07-22):
这个解决了吗?  我的也突然之间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5-10-22):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决了吗?  我的也突然之间出这个问题了。

运行一个别的代码,然后再回来运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