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设置hold margin在encounter 和pt 里面?

楼主(2015-06-04):
我的encounter 和pt 使用同样一个sdc ,目前 set_clcock_uncertainty -hold 0.1 [all_clcoks] , encounter 修完跑pt 发现有不少hold violation, 那么我怀疑encounter 中这个值应该设更悲观一些,于是我改成0.15,跑完发现多插了很多buf,无法接受,多40%吧,routing congestion非常大,很多violation, 我的时钟从50m~400m都有,我想请问这个margin怎么设置合理?工艺是tsmc16n ,异或是pt用hold 0.1的margin signoff 是不是太严格了?大家给些建议吧?另外请问,如果pt signoff 用100ps的uncertainty ,那么对于hold violation 小于5ps 的是不是可以不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这样设呗:   uncertainty=PERIOD*0.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个时钟周期不一样,按照最小的来设?

楼主:
目前最快clcock period 1.5ns ,其它的period 10ns 或者以上,那么signoff hold uncertanity 多少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each c [all_clocks] {   set_uncertainty $uncertainty_of_c -clock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