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bdiff 快速flatten lvl

楼主(2015-06-04):
一般进行metal eco后需要进行lvl来确定自己的修改没有问题,calibredrv自带的Layout diff进行的是层次化的比较,出问题后难以定位,故查找到了dbdiff命令进行展平lvl的方法如下:

* 生成xor命令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design_name.gds design_name -refdesign refdesign_name.gds refdesign_name -write_xor_rules design_xor.rule

* 运行命令文件
calibre -drc -flat -64 design_xor.rule

* 用rve打开以下结果文件查看
design_xor.rule.asc

网友:
dbdiff  是gui lvl的扩展,命令使用比较灵活,

通常简单的话 gui里面lvl也行的

网友:
是指这个吗? Layout一栏是不是load进来的版图 , reference填上参考的版图,然后run就行了? 结果怎么看呢?

网友:
对,run完会自动弹出来的, rve

网友(2016-05-10):
请问:4楼 Layout Diff的窗口如何打开,谢谢

网友(2017-04-13):
确实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行calibredrv,在Tools里有Layout Di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