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file文件的执行规则【已解决】

楼主(2015-06-04):
all:

mkdir -p all

@echo "hello world"
other:all

mkdir -p ohter

@echo "how are you?"

请教:  按照makefile的规则,当目标文件不存在或者目标文件的依赖文件比目标文件更新时,就会执行相应的命令;
我的当前目录下没有other和all目录,执行make命令时候,为什么只执行了all这个目标的命令,底下的other相应的命令
也应该执行才对啊;

楼主:
哦 又重新翻了翻手册,明白了    里面有讲到:在Makefile中一个规则的目标如果不是“终极目标”所依赖的(或者“终极目标”的依赖文件所依赖的),那么这个规则将不会被执行,除非明确指定执行这个规则;

网友:
这些都是伪目标,都没有文件依赖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