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时可以跑蒙特卡罗吗

楼主(2015-06-04):
在做bandgap。前仿时跑了一下Monte Carlo,对mismatch挺敏感的。画完版图后后仿,还能做Monte Carlo吗?求指导。

网友(2016-05-05):
可以的。

网友(点评):
老哥,这个怎么跑啊,我用的IC618.跑蒙卡时,有一项要选择,specify,这个选项里面没有关于后仿文件的选择啊,只有schematic ***cuirt等等

网友(2017-04-10):
可以,可以手工修改netlist中的model名,或者加入mismatchflag=1,具体可以对比前仿的netlist与后仿的netlist里model名字的区别。

网友(点评):
插个眼,有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
run蒙特卡罗还要选corn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