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求教关于电流镜L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5-06-04):
从拉扎维的书中可以知道电流镜的L应该是相同的,可是为什么国外芯片的版图中有的L不同呢?请大神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cascode管

网友:
可以减小mismatch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需求,L的变化可以看做和w一样的原理,L变比较省面积,另外,国外还有不成比例的,照样在用,人家工艺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L不同会牺牲什么?能得到什么?在相应的电路中你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

网友:
L不同阈值电压不同,镜像不准。有时候不需要很准,就可以用。

网友:
w/l=2/0.5 的 MATCH 会比  2/5 差..
一般来说 L 大 -> MATCH 会好些

至於没成 RATION , 可能 多数电流无法刚好 RATION 或是省 AREA
2/0.5 M=2  如果硬要分 1/4 => 2/2*1
至於 CASCODE 上下两级 l 会不同,
还有一个是设计错,
因为有些CIRCUIT 可能换 PROCESS ..电路改时漏改到, 但是 CURRENT MIRROR
如果是 OPERATION BIAS .其实那都还好拉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cascode的共源管L变为原来的两倍,仿真发现阈值电压确实不太一样,感觉这样镜像的不准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增大是会减小失配,可是电流镜像的不准确,不是增大了mis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以前提版图也遇到过W、L都不一样的,那国外的设计不会没有章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感觉这样镜像的不准确啊,不知道人家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玄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觉电流镜像肯定减小失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会是漏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候不需要很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匹配要求不高吧

网友:
好像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