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拉神第六章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6-04):
拉神在follower这一节开头说输入X节点与输出Y节点之间因为CGS的影响不能把极点和节点想关联,但是前面CS小节里面都是一直在讲CGD的米勒效应啊,也没有提到CGD的影响导致不能讨论节点与极点的关系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follower结构有个左半平面零点,拉神说是因为前馈空路CGS传导的信号与晶体管传输的信号同相,他的意思应该是前面CS之所以有右半平面零点时因为CGD传输的信号是和晶体管传输的信号相位相反喽?请问零点的左和右有什么直观的判断方法吗?左右的物理意义是如何的?

为什么follower的感性输出阻抗驱动大电容时会在阶跃响应时出现“减负震荡”?就是欠阻尼震荡喽?是因为LC滤波特性吗?

楼主:
大神来指教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第一个问题,看一下中文版第142页上边那部分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面的问题,请好好学习信号与系统相关知识,别人很难给你讲清楚

楼主:
   谢谢回答。就是说只有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很弱的时候才能认为一个节点对应一个极点喽?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后面的问题,请好好学习信号与系统相关知识,别人很难给你讲清楚
引用 网友A:

   小弟对于信号与系统也是略知,这个地方零点的左右如何直观的理解还是需要别人点拨一下,光看书还不甚明白,请问能不能简单讲讲,不需要太复杂的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你根据common source的Cgd导致的右半平面与follower对比不是已经得到直观的理解了嘛。但是这两种零点的对比所得到的结论只适用于输出是电压,前馈类型为电压-并联的情况,你可以再拓展到其他情况对比一下,也许会更清晰一些。

你既然还在问零点的物理意义,那我觉得你得再好好恶补一下信号与系统的理论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你根据common source的Cgd导致的右半平面与follower对比不是已经得到直观的理解了嘛 ...
引用 网友A:

这就仅仅是两个例子而已啊  我是想知道他这么讲是不是有普遍意义,你的回答很有用我要再研究一下。   信号与系统确实有必要再复习一下,只是最近没时间仔细看书,所以就直接问一下,左、右零点的直观物理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