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越小,越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5-06-04):
如题,工艺越小,layout的时候越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1,二级效应,TSMC的叫法是 WPE,OSE,PSE,LOD。具体自己看下rule吧。记得让电路把analog管子的DFM开关打开。
2,IRdrop,因为小工艺的金属比较薄,过流能力不行,一般小工艺金属层会很多,1p10m经常见,像大电流就得多叠几层或者用TOPmetal。
3,寄生更大。由于寄生,电容都由MIM变成MOM了,所以走线寄生在小工艺里是很大的。所以假如有前端的说,你这画的和前仿有差距啊。(假如不是很大)你可以无视他了。
4,小工艺匹配和大工艺有点区别,大工艺更考虑共质心,小工艺mismatch没有那么大,更关注的是对称。所以ABBA更适合大工艺,ABAB更适合小工艺。
以上只是跟人观点哈。不一定是标准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噢,谢谢,二级效应不是很懂,去找找资料。。

网友(2015-09-18):
正解!
不过第四点我直接做成AA BB,做电路时候考虑好了layou怎么画

网友:
这样子啊!!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6-04-07):
关于abba和abab的问题,现在模拟会做到很小尺寸么。。。还是abba多见吧。

网友:
学习啦,希望高手们多多回答,给新人们学习参考

网友:
abba, abab 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到,学到了~

网友:
感謝講解 !!學習到了 !!

网友:
mismatch pattern layout 怎样design?

网友(2016-05-08):
一直使用ABBA

网友:
基本上都是使用ABBA

网友:
用的是ABBA的模式

网友:
   关于第四点,为什么ABBA适合大工艺,ABAB适合小工艺?求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2016-06-16):
回复 网友B:

   能问一下DFM是什么吗?在mos参数设置里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关于第4点,我终于明白40nm下,为什么版图要画成ABA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工艺中,尺寸较大,所以采用ABBA使得A B管受到的影响一样,而小工艺中,尺寸小,距离小,所以更在乎匹配,ABAB匹配效果更好

网友:
什么大工艺里更多地考虑共质心匹配呢?

网友:
关于AABB还是ABBA问题,我认为还是二级效应问题,STI、WPE;

认可2楼的观点。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把design rule 扩大10%,尤其是space,尺寸越小,design rule 能cover的能力也越小,design rule 给的都是fab的极限size,你非要考验fab的能力,全部都用min size的话,fab就很可能要考验你的design 水平了

网友(2016-09-06):
请问具体来说多少开始算是小工艺呢?是否40nm以下开始算小工艺?还是.18以下就开始算小工艺?

网友(2017-03-27):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abab这种情况管子怎么共用?

网友:
请问具体来说多少开始算是小工艺呢?是否40nm以下开始算小工艺?还是.18以下就开始算小工艺?
引用 网友E:

   同问,谢谢各位。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特别是楼主和37楼的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记得让电路把analog管子的DFM开关打开“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2017-04-28):
回复 网友G:

对于layout xl来说,当电路把管子的dfm选项打开时,你xl从电路转出来的layout就会满足dfm的rule,否则跑dfm check时,pcell上会有些错误报出来, 还得手动去改

网友:
没接触过小工艺,今天看了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55/60开始考虑WPE LOD之类,在40以下会有较明显的影响

网友:
收获很多,感谢各位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小工艺,恳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2018-01-18):
对呀,小工艺的定义是啥,.18以下算小工艺还是40nm以下算

网友:
正在做.13工艺 学习了

网友:
要看工艺小到多少了,28nm和16nm差了非常多,7nm和16nm又差了非常多,越小、越新的工艺现在没人能比较清晰的说明layout上比较关键点在哪,如果有design rule,可以详细看一下,在没有silicon验证及比较common的建议的时候,按照foundry的rule来是最好的

网友(2018-06-12):
学习啦,希望高手们多多回答

网友:
應該是要注意動作流程,
先進製程(FIN)的DRC規定的相當死,
降低了LAYOUT時的變化性,
動作流程上的差異是,
28nm以上DRC基本上清完就OK了,
在FIN製程中在第一輪DRC&LVS清完後,
需針對不同電壓的線打上電壓TEXT,
這個時候會出現不同於第一次DRC時的RULE
很容易造成RE LAYOUT的動作。

网友(2019-02-26):
回复 网友H:

所以说由于电压不一样,net的drc规则也不一样罗,是吗?

网友: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
那天我面试就被问ABBA和ABAB哪个更好,与小工艺而言的话后者更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规则越复杂

网友(2024-08-07):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对于layout xl来说,当电路把管子的dfm选项打开时,你xl从电路转出来的layout就会满 ...

请问电路的dfm在哪儿呢。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二级效应,TSMC的叫法是 WPE,OSE,PSE,LOD。具体自己看下rule吧。记得让电路把analog管子的DFM开关打开。 ...

由于寄生,电容都由MIM变成MOM了.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