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指点—BUCK功率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5-06-04):
例图

例图
   在驱动功率管时,如果下管栅极驱动端串联一个电容,当驱动信号关闭下管时会产生一个负栅压。不懂这个是怎么产生。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不要沉啊,在线坐等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两个电阻是匹配,电容估计是软启动,AC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