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ase_analysis设置到某个cell的输出pin上 为什么path改变了

楼主(2015-06-04):
PT工具    这是其中一条path的timing报告的一小段  ....
  I_ORCA_TOP/I_BLENDER/U82/ZN (aoi21d1)                  0.279 &   10.436 r
  I_ORCA_TOP/I_BLENDER/U2511/ZN (oai21d1)                0.278 &   10.714 f
  I_ORCA_TOP/I_BLENDER/U110/CO (ad01d0)                  0.308 &   11.023 f
  I_ORCA_TOP/I_BLENDER/U5100/CO (ad01d0)                 0.294 &   11.317 f
  I_ORCA_TOP/I_BLENDER/U2211/Z (xr03d1)                  0.279 &   11.596 f
  I_ORCA_TOP/I_BLENDER/U526/Z (aor222d1)                 0.382 &   11.978 f
  I_ORCA_TOP/I_BLENDER/s4_op2_reg[31]/D (sdnrb1)         0.026 &   12.004 f
  data arrival time                                                12.004

我用命令 set_case_analysis 1 I_ORCA_TOP/I_BLENDER/U526/Z 设置之后,经过这个U526的path就没了,变成了如下:
.....
I_ORCA_TOP/I_BLENDER/U82/ZN (aoi21d1)                  0.279 &   10.436 r
I_ORCA_TOP/I_BLENDER/U2511/ZN (oai21d1)                0.278 &   10.714 f
I_ORCA_TOP/I_BLENDER/U110/CO (ad01d0)                  0.308 &   11.023 f
I_ORCA_TOP/I_BLENDER/U5100/S (ad01d0)                  0.408 &   11.431 f
I_ORCA_TOP/I_BLENDER/U527/Z (aor222d1)                 0.390 &   11.821 f
I_ORCA_TOP/I_BLENDER/s4_op2_reg[30]/D (sdnrb1)         0.026 &   11.848 f
data arrival time                                                11.848

除红色部分外,其余都没有变;

(1) 为什么设置 case analysis之后,path就会改变了呢?

(2) 看网上有提到如果将case analysis设置到cell的输出pin,那么这个cell的所有fanin端都会被强制为0/1,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
是不是工作和测试的路径不同造成的啊

网友:
这是有两条路径吧,将I_ORCA_TOP/I_BLENDER/U526/Z设置为1后就改变了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设置 case analysis 到cell的输出pin,那么这个 cell 的所有fanin端都会被强制为0/1;

网友:
case
会顺着路径传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所有的fanin端都为0/1,只会针对你设置的pin赋值,例如set_case_analysis 1 I_ORCA_TOP/I_BLENDER/U526/Z则,I_ORCA_TOP/I_BLENDER/U526/Z为1,该值会顺着往下传播,会影响到后面fannout cell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