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encounter的CPF文件中可以不对top层设power domain么?

楼主(2015-06-04):
设计的TOP层调用了两个模块,这两个模块想一个做成always on一个做成可以外部控制掉电的,然后在版图里做成两个独立的电压环。写CPF create 了3个电压域,一个top一个always on的还有一个switchable的。top的domain里面什么instance和power net都没有指定。
但是发现在place后的优化中,edi会在top 的电压域中插入很多buffer…如图:

插入的这个位置是在两个power ring的交接处。。
所以想可不可以不设top的power domain,只设always on 和 switchable的两个domain?
跪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或者有什么命令可以让工具不在top domain里面放cell么?……

网友:
你要彻底分开 就不用cpf好了,单独harden 2个模块,走hier flow

cpf的概念是: top通常是always on的, 他下面的某些模块是off或者别的电压domai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哥~   我在两个环的中间加了blockage,encounter就不在中间加buffer了。。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么?还有如果要是按您说的,用两个单独的走hier方式的话,是用partition的方式然后用ILM模型啥的么?。。。新手不太懂请谅解。。还有您说的harden是什么意思。。

网友:
harden应该就是做成IP形式吧,就是要partition下去。 新手,power domain不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