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的floorplan问题

楼主(2015-06-05):
请问在Encounter里是否可以用非矩形的floorplan。比如,我想将电路在一个T型的区域里做P&R,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如何定义IO的位置呢?
谢谢。

网友:
可以, 写io file,一样的

网友:
可以,完全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将你不想布线的区域添加阻挡,然后修改你的I/O文件即可,

网友:
encounter里面 有一个设计 想什么什么形状 就可以做成什么形状........考虑好你的利用率就好了......那是那个小剪刀的图标......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在FLOORPLAN中间挖个“洞”,把一部分PIN放在内部这个洞四周,IO file的inside怎么定义

网友:
有edge的啊, 不管是多少边行,还是有edge顺序号的

楼主:
有edge的啊, 不管是多少边行,还是有edge顺序号的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edge的编号?
另外,用placement blockage和routing blockage来挖孔是不是可行?

网友:
怎么lz准备BGA封装

网友:
那个小剪刀的可以剪成你要的任何形状,关于pin你可以拖几个pin在那个边上,再导出一个io文件就知道哪边对应哪个序号了!用blockage的话你的pin就放不到那个位置了!

网友:
encounter1

encounter1

encounter2

encounter2
  floorPlane —— Row —— cutCoreRow 挖一个你需要大小的位置.. 后把你需要的PIn 放到你需要的位置  把pin的side/Edge 设置为inside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