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怎么仿真

楼主(2015-06-05):
启动电路曲线

启动电路曲线
这个是论文上的仿真的启动电路的图。这个用瞬态怎么仿真啊?出不来啊,求指导

网友:
电源和输入加成阶跃响应,注意信号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隙电压。是不是把电压改成方波信号进行瞬态仿真,可是结果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方波,应该加成阶跃响应。

   将vdd加成pwl信号源:100n时,0V;100.1n时,vdd。然后跑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个方法,原先的基准带隙电压的输出电压为1.25V左右,加上pwl后的输出电压为2.05v,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你的启动电流有问题,也许DC是可以的,但是tran 是有问题

上图

网友:
。刚看到你发的另一个帖子,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
除了用vpwl,另一个方法是在Simulation Setup那个选项卡里面设定initial value,作用大概是和vpwl一样。如果你用的是virtuoso的话。。。

网友(2020-12-12):
原来如此

网友(2021-03-29):
电源用VPWL跑瞬态,±10% VDD,然后做全corner仿真,MOSFET、电阻、BJT分别选择TT, SS, FF, SF, FS,同时温度选-40,27,125,大约189个case,只要都能跑通,就证明没问题,否则就会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