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e cell的结构问题

楼主(2015-06-05):
clock gate cell 一般是 low latch+and ; high latch+or呢 为什么不可以是 low latch + or呢

能否结合时序图详细说下呢 多谢了

网友:
你自己首先画一个图,然后分析一下时序,看看 low latch + or,在时钟打开的瞬间,是不是有毛刺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应该是图中所指的毛刺吧

那 一般都是 如下四中情况

Low latch+and à
上升沿触发;   rise dff+orà
上升沿触发;

High latch+or à
下升沿触发;   fall dff+and à
下降沿触发;

为什么不可以使用 rise dff + and结构呢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都有的,分别叫做posedge/negedge icg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我想问下,用 latch+and/or 构成的icg就是为了避免毛刺的

下面是latch + and 构成的 icg,为什么还是存在毛刺呢? 可以看到 由于 en_A 的关系,可以看到 clk_gate 的第一个脉冲的宽度变大了;

请问这是为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gate的enable端来自于哪个clock?为什么会有一个clkb?

网友:
回复 楼主:

   en_A 要是来的慢呢?这样不就有毛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gating cell也是有时序要求的,时序满足要求,它的输出就不会有毛刺了!
既然是使能在时钟有效时穿过latch,那么时钟为高之前,latch之后的en就已经稳定了,也就不会出现毛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k_B是clk传到与门 B端时的时序

网友(2019-11-19):
ICG的时序和毛刺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我想问下,用 latch+and/or 构成的icg就是为了避免毛刺

网友D:
感觉楼主画的图有些不对,我也不确定,我自己画了一个。有谁帮忙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画的图有些不对,我也不确定,我自己画了一个。有谁帮忙看一下?对不对

求版主回答!!!

网友(2023-06-09):
学习其中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