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仿真报错的原因

楼主(2015-06-05):
我仿真了一个MOS管,爆出下面的错误
error SFE-847 unexcepted equals "="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cat  ~/simulation/mos/spectre/schematic/netlist/input.scs

网友:
你在生成网表后是不是用编辑器改过?

看有关 V1 的那一句写成了两行,而第一行末尾没有反斜杠,把它合并了一行试试:

  1. V1 (net4 0) vsource dc=1 type=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