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croBlaze的问题

楼主(2015-06-05):
现在我想用Microblaze利用C语言实现寄存器控制,数据存储处理想用verilog来编写,之后将microblaze模块与verilog编写的模块结合起来,这两者能够混用么?能够做到么?

网友:
通用数据存储器使用标准的coregen,就是个模块,可以直接接在bus上。通过软件访问。
如果是定制的控制器,可以使用任何FPGA设计语言写,只要接上bus,MC访问都是模块化的软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