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工艺电阻和电容都有哪些类型?各种类型的区别?

楼主(2015-06-05):
cmos工艺电阻和电容都有哪些类型?各种类型的区别?

网友A(2015-07-26):
抛砖引玉,应该还有其它的,最近用了个rpposab_3t的电阻。
至于区别,不太清楚,方块电阻不同,阻值对温度和两端电压的敏感程度不同,绝对精确度和匹配精确度以及寄生也应该不一样吧。
电容应该类似... ...

网友(2016-09-13):
有木有大神可以解释下这些类型的电阻具体有什么区别?应用场合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区别主要是方块值、阻值准确性(受温度、工作电压等的影响)、散热等
1、方块值,最直接的影响就是layout面积,方块值越大,暂用面积就会越小。一般来说,hr电阻方块值可以高达几十K,有 SAB的电阻方块值会大于没有SAB的,well电阻的方块值比较大,因为浓度比较小。
2、阻值准确性,看要用在什么场合,比如说regular里边的分压电阻串就要求阻值比较精确,一般会使用poly电阻。well 电阻和diff电阻中载流子的运动严重影响阻值,所以准确性比较低。diff 电阻还需考虑节点电压范围,避免PN结順偏漏电。
3、散热一般在大功率电路中会考虑,poly电阻周围被oxide包围,散热会受到限制。
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补充一下,metal电阻一般只是在lvs的时候将一根net cut成两根,不会参与mask运算。

网友(2016-10-18):
回复 网友B:

感谢!
想问一下后缀_ckt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smicmmrf里的电阻,其中有些电阻前面没提到或者不太详细?希望大神们继续补充

网友C(2020-03-18):
请问下:电阻名后缀有ckt和没有ckt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电阻名后缀有ckt和没有ckt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贴子里有答案,https://bbs.eetop.cn/thread-415548-1-1.html

网友D(2023-01-30):
引用 网友B:
区别主要是方块值、阻值准确性(受温度、工作电压等的影响)、散热等
1、方块值,最直接的影响就是layout面 ...

在这里再请教下各位,请问rpposab_3t_ckt电阻这些字母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rpposab表示P+ poly without sab的电阻类型,那么3t表示什么呢?可否具体解释下呢?
ckt表示什么呢?可否具体解释下呢?
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电阻,如附图所示,

请问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呢?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再请教下各位,请问rpposab_3t_ckt电阻这些字母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rpposab表示P+ poly without sa ...

3T表示3端电阻。你图中的方块数为1.25,乘以sheet resistor即可

网友(2024-05-05):
引用 网友A:
抛砖引玉,应该还有其它的,最近用了个rpposab_3t的电阻。
至于区别,不太清楚,方块电阻不同,阻值对温度 ...

请问这个是什么资料呢?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B:
区别主要是方块值、阻值准确性(受温度、工作电压等的影响)、散热等
1、方块值,最直接的影响就是layout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