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run随机case时,加上SEED,当天run结果相同,第二天run结果就不同了

楼主(2015-06-05):
我在makefile中run加了命令+ntb_random_seed=$(SEED)而SEED=$(shell date "=%Y%m%d%H%M%s")
在run随机case时,加上SEED相同的种子号,当天run结果相同,可是第二天run结果就不同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1、环境变了。
2、SV rand稳定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处理才能提高稳定性,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如果想两天跑的结果一样,seed一定要保持相同,昨天的seed 是 123456 今天的seed也应该是123456 脚本里面加个开关 SEED = 123456  就行了

网友:
你是用时间做种子的,你在当天RUN的结果相同已经是很神奇的事情了。想重现,就要用同样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