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的process语句

楼主(2015-06-05):
process(XXX) is .........里面的敏感信号是怎么触发的.?如下:architecture art of cnt10 is

signal cqi: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 (clr,key) is

begin

if clr='0'
then cqi<="0000" ;    --清零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elsif  (key='0')
then

if cqi>="1001"
then

cqi<="0000";

else  cqi<=cqi+'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本意是想让按键key控制+1的,如果敏感信号只是变化的时候触发process的话,应该是:按下按键不放,只触发一次process,然后松开按键也触发一次。但是现在是按下不放,就会一直触发process...为什么??注意:CLK不是敏感信号....

网友:
我只能说你完全不懂process,建议先看看语法再写

楼主:
那能说说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说说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带异步复位的时序process的格式如下:   process(rst,clk)
   begin
      if rst = '1' then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end if;
   end process;

感觉你写的太乱了,让人改都没法改。
首先,哪有clk不放进敏感信号表的;
其次,哪有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后边还跟一个elsif的;
最后,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
还有,如果你觉得一个进程表达不清楚,你就分开,不要揉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按你这样写的话,只要按下不放,同样是会不断触发process...我要的效果是按下不放也只触发一次..我就改成这样子...现在我只是想问,process究竟是怎么触发的;如果是敏感信号变化才触发的话,按下不放应该是触发一次的啊。

architecture art of cnt10 is
        signal cqi: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 (clr,key) is
        begin
        if clr='0'        then cqi<="0000" ;
                        elsif falling_edge(key)        then     --检测按下
                                if cqi>="1001"        then
                                        cqi<="0000";
                                else  cqi<=cqi+'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我也试过这个程序,这个程序不按都一直触发:

architecture art of cnt10 is
        signal cqi: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 (clr,key) is
        begin
        if clr='0'        then cqi<="0000" ;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CLK不是敏感信号,却能触发process语句吗?    if key='1' then                         --我的是上拉电阻,按下低电平...
       if cqi>="1001"        then
       cqi<="0000";
    else  cqi<=cqi+'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首先process的触发是:只要敏感变量列表里的任意一个信号发生变化,都触发进程的执行。

   关于你时钟强调clk时钟不是敏感变量这一点我很奇怪:
   1,我从来没见过clk不是敏感变量的进程;
   2,既然clk不是敏感变量,那你在里边添加rising_edge(clk)干嘛?凑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