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寻设计过8Gbps以上速率Serdes的模拟高手

楼主(2015-06-05):
寻设计过8Gbps以上速率Serdes的模拟高手,要求做过CDR/EQ 或LDO的正向设计,想组团做个项目,QQ1937055273

网友:
MathWorks has brought together our most popular examples in one mixed-signal library. The library contains blocks, examples, and tutorials—all with full help—to enable you to build and verify your mixed-signal systems in Simulink.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library (version 3.2) provides some minor bug fixes from previous versions.
What you can do with the mixed-signal library

    Build SERDES, ADC, PLL, digital predistortion, and switched-mode power supply models
    Easily combine analog and digital blocks in the same Simulink model to rapidly simulate mixed-signal systems
    Build fast behavioral models and evolve them to circuit simulations
    Link the mixed-signal library to SPICE modeling tools from Cadence and other vendors

What's in the library

    52 blocks for use with Simulink, including clock recovery, loop filter, VCO, jitter measurement, op-amp, and Ebers-Moll
    39 examples, featuring SERDES, ADC, digital predistortion, PLL, signal integrity, switched-mode power supply, and more
    Behavioral and circuit modeling blocks and examples
    Tutorials covering ADC, PLL, and digital predistortion
    Help for every block, including guides for getting started, tutorials, mixed-signal resources, and next steps

To make the mixed-signal library easy to use, it fully integrates with Simulink. The blocks and examples appear in the Simulink Library Browser—just the same as any blockset or system toolbox.

网友(2015-10-22):
SERDES开发还是有难度的。后期验证的代价也不小。只是做一个项目的话,为什么不用成熟的IP?

网友(2019-03-29):
楼主项目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