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FPGA供电电源莫名短路,原因不明

楼主(2015-06-05):
A7系列FPGA,本来各个电源都正常的,在排查另外一个问题故障的时候,想拆下供给VMGTAVCC和VMGTAVTT两种电源的芯片,所以吹了一下,温度应该正常,结果没吹下来就放弃了,然后用万用表测了发现,FPGA的VCCAUX和VCCINT电源短路了,这两种电源是另外的芯片供给的,特别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在吹的过程中摸了一下,FPGA很烫。所以会不会是FPGA烧坏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估计是连锡了

网友:
检查上下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