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读入模型库

楼主(2015-06-05):
请问大家tetramax读取模型库的时候,库文件只能是.v的吗?我的库文件都是。db怎么弄啊?

网友:
就是个空壳子,手改一个都行

网友A(2015-11-17):
模型库应该是".v"格式的吧,怎么会是“.db”的,“.db”是描述时序的文件,你确定下。要调模型库,用
read_netlist -library xxx.v 即可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A:
模型库应该是".v"格式的吧,怎么会是“.db”的,“.db”是描述时序的文件,你确定下。要调模型库,用
read_ ...

模型库是工艺库还是指什么  综合时用的都是.db的库  能方便发一份.v的模型库吗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