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指导下面的LDR指令为何出错

楼主(2015-06-06):
各位大侠:      本人在ARM汇编中有这么一条指令
      ldr  r5, ict_base                   其中  ict_base  QUE  0xfff00400
      在ADS软件调试时,能看到r5=0xfff00400, 可是对生成的bin文件作为boot rom仿真时,执行到这一条指令r5=0x00000000,为什么?
      另如果采用mov指令给r5赋值为 0xfff00400,则r5= 0xfff00400     ADS中不能直接赋值,要采用以下步骤:
        mov r5, 0x000000ff    lsl 24         mov  r6,  0x0000000f  lsl 20      orr r5, r5, r6
        mov  r6, 0x00000040, lsl 4          orr r5, r5, r6
        这么作,太麻烦。请高手指点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问题。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没写好,具体汇编程序如下
ict_base  QUE  0xfff00400
    ldr  r5, =ict_base
      在ADS软件调试时,能看到r5=0xfff00400, 可是对生成的bin文件作为boot rom仿真时,执行到这一条指令r5=0x00000000,为什么?
      另如果采用mov指令给r5赋值为 0xfff00400,则r5= 0xfff00400     ADS中不能直接赋值,要采用以下步骤:
        mov  r5, 0x000000ff
        mov r5, r5,  lsl 24
        mov  r6,  0x0000000f
        mov r6, r6,  lsl 20
        orr r5, r5, r6
        mov  r6, 0x00000040
        mov r6, r6,  lsl 4
        orr r5, r5, r6

网友:
LDR应该编译成从Memory取数据指令吧,会不会把仿真时两次的PC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r  r0, =#0x0001指令与mov r0, #0x0001在ARM运行成二进制是一样的,即ldr装载立即数时与mov一样,但当ldr r0, [r1]指的是将存储器r1地址处的值赋给r0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应该是不一样的,LDR是取Memory地址中数值到寄存器的。
你可以搜一下LDR与ADR的区别。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捏

网友:
使用  ldr  r5, =ict_base

楼主:
   你好,使用 ldr  r5, =ict_base在ADS调试时正确,但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作为ROM启动来进行代码级仿真时,r5的值变成了0x00000000所以我只有用以上的办法作,但我看资料上均使用ldr  r5, =ict_base,所以是不是哪儿设置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请大家指点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谢大家,我发现ldr之所以出错,跟地址的值有关。  请各位大咖帮忙:   如  ldr r0, =0xff00    在ADS和代码仿真发现 r0=0xff00
  而  ldr r0, =0xff10    在ADS的armulator发现r0=0xff10, 而代码仿真时发现 r0=0x0000   why?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ldr指令时要注意一个问题,在代码中不可有地址有关的变量,例如在链接地址和运行地址一样的时候,使用ldr伪指令,结果没问题,但是如果链接地址和运行地址不一样的时候,使用ldr运行的时候可能出现你那个问题。understand????????????

网友(2015-12-08):
回复  ddxx

   ldr  r0, =#0x0001指令与mov r0, #0x0001在ARM运行成二进制是一样的,即ldr装载立即数 ...
引用 楼主:

   用ldr和mov给R5赋值 编译出来的指令肯定是不一样的   ldr指令编译的机器指令是从当前PC加上一个偏移地址去取数,因此真正进入CPU的是这个偏移地址,而这个偏移地址则指向你当前运行的代码后面的文字池。如果你仔细读过ARM汇编或者自己编写过,每段子程序结束后都会有一条指令LTORG,这个指令就是告诉编译器在这一块预留一块空间,即文字池,这块空间用于存储像LDR这样的指令需要存储的数。
   这也就是为什么ldr给r5赋立即数可以赋32bit的数的原因,因为m0里大部分指令对应的机器指令是16bit的,16bit的指令中怎么可能放得下一个32bit的立即数呢?因为ldr指令对应的机器码中放的是一个偏移地址,这个地址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bit。因此资源池的地址距离当前代码的地址最远不能超过2^8,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写汇编时,如果写了一串很长很长的子程序,或者几段子程序之间没有加LTORG命令的话,编译时会报错。
   而MOV指令相对就比较简单了,他所需要赋值的立即数是直接存在于对应的指令码中,这也是为什么MOV指令给R5赋值最大只能赋8bit的数,道理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指令码只有16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