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enerated clock 应用场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06):
Since the output of the flip-flop may not be a constant,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
个人理解,文中意思是SCTRL不是一个常量(0或1),所以core CLK处理的方法之一就是create_generated_clock来定义一虚拟clk,如果sctrl是常量,就不用定义generated clock了。这个就是ICG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