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2015-06-06):
FPGA配置低速DA输出+5V高电平,经过运放(ADA4091-4)到板卡连接器。现在的问题是接上连接器插头(带线),信号的的杂波变得很大,50公分长度的有600mV,不接线大约20mV。杂波有明显周期200K。和开关电源频率一样。测过电源在接不接线都很好。在DA输出端加过滤波但是感觉滤不掉。各路大神有想法吗?

网友:
可能与运放的电压裕度有关,要高于输出1V以上。

网友:
运放反馈怎么样?加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