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LVS遇到电容值不对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做LVS时显示电容值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我版图画的有问题吗?

网友:
LVSRule 或者 PDK 关于工艺的Option会不会设定错了

网友:
电容尺寸看不到

回复 楼主:

网友:
看看调layout instance的窗口。

网友:
认真看看连线。。有可能连线不对!

网友:
要么连线不对,要么lvs runset的单位电容和PDK的单位电容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线LVS是过了的,要是后面那种情况那要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design rule 的单位电容到底是多少,哪个错了改了哪个呗
也可能是LVS run set 有几种单位电容,你得选一个

网友:
这个多数是Command File里的option没开对,再就是看看两边的area capacitance是不是一致

网友(2015-08-27):
解决了吗?感觉是个mim电容,上面不能跨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