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旦微电子面试时被问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06):
问题是求下面的电路中从输入到A点和输入到输出节点的频率特性,若输出负载电容是1P,10P,100P又是什么情况?当时很想当然的认为A点的频率特性就是在A点有一个主极点,大小为Ra*Ca,输出的极点是gn/Co,结果被鄙视了,
求大神指点迷津。仿真已经贴出来了,在后面的帖子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射极(源极)跟随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偏置电压怎么这么加的?

如果出题人这么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偏置电压是我自己加的,为了省点事,哈哈。
麻烦问下,这个问题该如何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射极跟随器,关键是BJT的B和E之间有一个寄生电阻Rπ,有点偏大,若BJT的集电极电流只有1UA,那么这个电阻可以达到十几K,是不是把负载电容连接到A点输出端了?这样的话输出电容是不是就会影响到A点的频率特性?输出的频率特性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
有了跟随,主极点就在输出,A的极点1/RC,就会被推得很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A点的极点为什么会被推得很远?1/RC不是固定的嘛,而且A点的阻抗很大 。仿真显示,在A点的频率特性有一个低频极点,还有一个零点,比极点高。随着BJT管子电流的加大,该零点往高频移动。输出极点貌似应该比A极点高吧,输出阻抗只有几百欧姆,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把BJT换成MOS就是前辈上面描述的一样,只是输出极点是次级点,主极点在A点

网友:
极点是RC的倒数  你不会以为是RC吧?所以被鄙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jj他说你的偏置加错了 全是线性区 你要算下vdsat cas偏置偏压错了。。。偏置加错 你的仿真结果可能没有意义

网友:
bjt和mos的区别在于输入阻抗不同;bjt基极需要一个注入电流,那么A点就相当带有一个负载Rbjt(和负载电容有关)。那么A点的频率特性应该和A点看进去的(Rcascode//Rp//Rbjt)相关。
输出极点粗略算了一下为β/(rbe*C),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复旦微还会问这种问题?神奇……

网友:
我觉得楼主基本说的大体是对的,可能人家要求算出具体的吧,还有输入到A一个极点,输入到输出时两个极点

网友:
看格雷中文版上的3.73和3.77式
从Q3的基极看进去的电阻是r_pi + ro_Q3 * B
从Q3的集电极看进去电阻是1/gm_Q3 + ro_M3/B,
或者正是后面这个部分使输出电阻增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RC分之一啊。我今天退了一下小信号等式,确实输出极点是在A点,但是不是1/RC,输出极点也不是gm/Co。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细细推了一下,确实发现BE间的内阻和Co会影响A点的频率特性,而且输出的频率特性也变了,但是我推出来输出极点的是1/Rpi*Co1,不知道推错了没有,在A点看得到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推了两次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你这是啥面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mora的LDO书里面讲源随器那一章也提及到这个特性,说是和输出电容CO的大小有关,如果CO很小的话就不会影响A点的频率特性,如果CO很大的话就是A点的频率特性就变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我仿真的图片:黄色的是A点的频率特性,红色是输出的频率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仿真显示输入到A有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输出到输入确实是两个极点,但是不是1/Ro1Co1,也不是gm/Co2.。我安上面的公式计算对应不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偏置没问题,先仿下DC吧。A点的零点是可以预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AC仿真已经贴出来了,不理解怎么回事。另外想问问,LDO有两个环路的那种,是同时工作吗还是交替工作?为什么?

网友(2016-02-18):
第二级的emitter follower, base 和 emitter之间有parasitic cap, 当信号频率升高时,parasitic cap相当于把base和emitter短路,所以从输出看进去的等效电阻不是1/gm,而是趋近于第一级的输出电阻,ro. 所以当Cload很大时,用gm/Cload去估计第二级的pole是有问题的。

网友(2017-12-17):
BJT的B和E之间有一个寄生电阻Rπ,有点偏大

网友:
LDO有两个环路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