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180nm加了IOpad的layout后电路后仿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5-06-06):
小弟,前几天有幸将tsmc的iopad加到了自己的电压基准电路中,不加iopad电路layout后仿正常,加了iopadlayout后通过了LVS,但是仿真输出电压就是不正确,应该是启动电路莫名奇妙一直通了,被这个问题弄得很郁闷,还有关于LVS有点问题,因为iopad没有symbol,只有版图和相应的spice网表,所以我的LVS是手动添加iopad网表到电压基准电路,然后进行有io的LVS的,但是LVS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网表中关于PCLAMP模块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电阻接在VDDESD端口和其中一个net上,但是layout调取出来,过LVS就是报错,layout缺少那个电阻器件,然后我把网表中那个电阻器件屏蔽掉了,LVS就过了,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我的PCLAMP直接是用的PCELL,怎么还是缺少网表中的器件,这里暂时还没时间研究,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有了解的麻烦解答下,多谢了,附图为PCLAMP器件的前面和最后的部分spice网表,主要就是最后那个较大的电阻出了问题!

前部分

前部分

最后部分

最后部分

楼主:
注意io部分是正常的,就是这个电源环路的PCALMP出了问题,我把全局的VDD pad连了VDDESD,全局的VSSpad接了PCLAMP的VSSESD,因为我的电路是纯模拟的,只有一个VDD和一个VSS,就这样接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layout里的电阻的标识层加上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看来还有不懂的很多啊,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电阻只有阻值和端口连接,类型都没有,在layout中该怎么标识,我在layout中看到了是poly电阻,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标识,或者是否可以在网表那里添加电阻的类型,麻烦了。现将我的PCELL的layout中的电阻截图和以及在网上搜到的关于PCALMP的截图发上来,图中蓝色为poly,白色的遮掩层为电阻定义层(基础工艺库中这个类型的poly电阻是可以识别的)

PCLAMP中poly电阻

PCLAMP中poly电阻

网上关于PCLAMP介绍

网上关于PCLAMP介绍

网友:
一般pdk里提供的标准单元会直接有标识层放在里面,lvs提出的网表里你可以看到这个电阻的类型。有可能是由于你电路里的电阻没有写上类型,所以lvs过不了。你可以手工加上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猜测是错误的,调用其他poly电阻的spice网表也只是两个端口名字,后面是阻值,没有特殊的类型定义的,这里的PCLAMP中的电阻就是无法识别,不过根据网表,我得到了这个PCLAMP电路的结构,算是对CLAMP电路有了个小了解,这个识别问题只能有空再研究了,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电路网表和layout网表都导出来手工对比。

网友(2016-10-06):
回复 楼主:

能给我发一份你的工艺库吗!1294571146@qq.com,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学校的工艺库,没办法拿出来的,见谅

网友(2023-06-02):
楼主电阻有解决吗

网友(2025-11-24):
楼主加了io cell之后的bgr输出不正常找到原因了吗?是怎么个不正常?是输出的温漂大了?还是输出被拉到vdd或者gn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