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5-06-06):
请问:比如这个例子;always@(posedge clk)                                 if(a&b)
                                      ·············
这里的判断语句a&b中的a和b是clk上升沿之前的值的与,还是clk上升沿之后的值得与!!!
急急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了一下,always(@posedge clk)                        if(~rst)
                             out<=0;
                        else
                              out<=1;
        其中rst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刻,变成下降沿的,不过out输出为0啊,怎么解释呢,(注:clk上升沿之前out=1)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采集上升沿时刻的值,所以 a&b 在clk上升沿瞬间要保持绝对的稳定,
1、 a&b 如果是由clk同步出来的寄存器变量,由于D触发器有延迟原因, 采集的a&b信号肯定是之前的
2、如果a&b 是与clk无关的异步信号,在clk 上升沿时刻a&b出现变化 就会有竞争,达不到预期的结果
楼主仿真时软件会选择rst与clk的一种默认关系,但不一定是方式1

网友:
仿真是没有延时的,讨论这个没意义

网友:
说明rst在clk前变得

网友: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这是个时序问题,那么:
1. 明白最基本的约束:Setup Time,Hold Time
2. 也要了解亚稳态(metastable)
3. 既然谈论仿真,那么也就需要了解不同的仿真器
4. 还有一点,为了接近事实,代码里应该对数据路径添加必要的延迟信息,而时钟路径就不需要
5. 其实,你这里问的根本问题是: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请参考对应描述,我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