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时序报告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07):
我在PT上做的时序分析,得到的下面的时序报告,但是我老师说总觉得哪里不对,说是transition的值不应该只用pclk有值,其他为0。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这个结果不对吗

网友:
cts 前吧, 你可以设了什么ideal network

网友:
你这是综合后的s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布局布线之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设置成那个了,是因为这个原因,trans才为0吗?

网友:
对,remove_ideal_network -a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这个命令,提示我 -all 这个命令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后来重新做了一遍布局布线,没有选择ideal_network,但是trans的值还是一样,后来设了一下operation condition,trans的值就有了,用的库是smic18的slow.db,之前用的是typical.db。是与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有trans就对了,你慢慢玩吧, 不知道你flow里面有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encounter做的,在生成sdf的时候,有ideal_network这个选项,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应该有ideal

网友:
CTS之后将时钟换成传播时钟set_propagated_clock [get_clocks pclk]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置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将理想时钟换成传播时钟

网友E(2016-11-02):
你这是CTS之后的时序报告?你没有移除理想的clock_network_delay,正确的跑完之后应该显示clock_network_delay(Progated)

网友F(2019-07-25):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CTS之后的时序报告?你没有移除理想的clock_network_delay,正确的跑完之后应该显示clock_network_de ...

前辈你好,我做完布局布线之后,在icc里的时序报告看到的是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但是在pt里却报出来是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我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辈你好,我做完布局布线之后,在icc里的时序报告看到的是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但是在pt ...

pt里没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pt里没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吧?

是这个问题,设置之后就好了,十分感谢